换了同样的桨还要重新调发动机,郁闷!

楼主(2006-03-23):
三叶25A和9X6木浆,发现桨有裂痕,换上同样型号的木桨,但是油门一推到最大,转速下降并熄火,重新调整主油针才恢复到以前转速,真是想不明白,同样的桨还要重调
发动机
?望大侠们指点一二!

网友A:
不一定是浆的事,经常不换浆,哪儿都不动也出现你说的情况!我想还是油针和化油器里有干涸的篦麻油的原因。

楼主:
我是前一天也运转了发动机,第二天晚上换的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的油用完了,再加满油就不着了,怎么弄都不着,
郁闷!!!!!!!!!!!!!!!!!!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现在好了,可以着车了,就是调不好,加油不利索,好 费油,260cc油,磨和半个小时就完了,我看见排气管往下滴油,地上一大片油,黏糊糊的,是不是蓖麻油兑多了?我是1;5的油,
一抬头,过一会儿就熄火,该怎么调??谢谢楼上的朋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