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40练习机的问题

楼主(2006-03-23):
40的练习机三叶46的发动机,飞机在地面怠速状态下自己滑行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的练习机三叶46的发动机,飞机在地面怠速状态下自己滑行是否正常?

不正常。怠速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的练习机三叶46的发动机,飞机在地面怠速状态下自己滑行是否正常?

我的经常是这样,不过在泥地和草地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怠速太高了。

可是怠速在低就熄火了.

网友B:
再仔细调整主付油针,做到不推油不滑行,否则不熄火降落难度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仔细调整主付油针,做到不推油不滑行,否则不熄火降落难度增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仔细调整主付油针,做到不推油不滑行,否则不熄火降落难度增加。

有的时候,火花塞老化或火花塞的质量不好也会使怠速不稳定。可以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仔细调整主付油针,做到不推油不滑行,否则不熄火降落难度增加。

那怠速高是贫油还是富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怠速高是贫油还是富油呢?

一般是过于富油。另外可以看一看从发动机到油箱的油管长度。若太长,怠速也会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过于富油。另外可以看一看从发动机到油箱的油管长度。若太长,怠速也会不稳。

这样说吧:
怠速时过于富油的现象是:发动机转一会儿,大约半分钟,然后停转。如果加油门的话,发动机不会立即从怠速里出来。
怠速时过于贫油的现象是:发动机会比富油时多转一会儿。但是如果快速地加油门的话,发动机就会停转。

网友:
弄个转速表测测看,心里就能放心了,以后就可以凭感觉听声音来判断转速是否正常

网友:
怠速正常的飞机推油才开始滑行再回到怠速还能停下来!
调发动机最好看《飞行教学》里的《挑战最困难的东作降落》和《发动机的调整》。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C:
关于调整发动机,有很多参考文章,就不一一说了。
怠速起码应该满足放在水泥地面上不会自己跑才行,但也不要太过追求低速,稳定才是第一的
调好的怠速,走上一两分钟慢慢缓推油门不会熄火也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调整发动机,有很多参考文章,就不一一说了。
怠速起码应该满足放在水泥地面上不会自己跑才行,但也不要太过追求低速,稳定才是第一的
调好的怠速,走上一两分钟慢慢缓推油门不会熄火也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火花塞老化或火花塞的质量不好也会使怠速不稳定。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E:
正常~~~

怠速高了点而已~~~~~加大机轮与起落架摩擦力可以排除此现象

网友(2006-04-24):
引用 网友E:
怠速高了点而已~~~~~加大机轮与起落架摩擦力可以排除此现象

这个办法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怠速高了点而已~~~~~加大机轮与起落架摩擦力可以排除此现象

怠速高了点下降的时候速度过快,不好降,加大机轮与起落架摩擦力只是排除了地面的情况,我觉得不可取,如果说错了,请拍砖!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怠速高了点下降的时候速度过快,不好降,加大机轮与起落架摩擦力只是排除了地面的情况,我觉得不可取,如果说错了,请拍砖!

同意。飞行员有句话:“不能带故障飞!”一切要待调好后再飞。千万不要偷懒。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怠速高是贫油还是富油呢?

贫油和太富油都会熄火,最低转速下突然开打风门化油器咳嗽后熄火是贫油,要把付油针开打四分之一至半圈;
                      最低转速下突然开打风门发动机隔一两秒才上升,就是富油,就要关小付油针。
还可以用抬头,低头法来确定是贫油或富油。
                      最低转速下将飞机抬头45度,转速立即上升并熄火——贫油,调大付油针。
                      最低转速下将飞机抬头45度,转速立即上升不熄火——正常,不调。

                      最低转速下将飞机低头45度,转速立即下降并熄火——富油,调小付油针。
                      最低转速下将飞机低头45度,转速立即下降不熄火——正常,不调。
                      每个状态以保持10秒以上为准。
调好了就能获得较低且稳定的怠速,把飞机放在很平的跑道上也不会向前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