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硬盘里面的盘片能不能做蜗轮材料?

楼主(2006-03-23):
好象有的盘片材料是含镍的.特别是以前的老硬盘.

网友A:
那是铝材(怎么非得大于8个字呢)

网友B:
涡轮材料需要耐高温

网友C:
到材料系找找看,温度很重要的

网友C:
还要克服巨大的离心力(应该是向心力)

网友D:
建议有条件的用钨或钛材料!!!也可以用陶瓷金属!!

网友E:
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可怕。材料的耐温区间是600-800度。也就是说放在普通煤炉上烧不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