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6-03-23):
我的ESKY平衡
充电器
用的电源是卖家配的12v350ma的,但我接上充了大约1小时,开始2个指示都正常,但当我去取
电池
时发现2个指示灯都不亮了,再试同样是不亮,这个充电器是不是坏了问题严重吗,还可以修吗,请高手指点一下要换里面的什么元件,拜托了!

网友A:
呵,你先看明白,人家说的是两个指示灯都不亮了。
测量下电源是否有输出吧,原配的电源好象不是350ma那么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