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接小汽车点烟器充锂电行不行?

楼主(2006-03-23):
是和在家用市电充差不多吗?(充电电流和充电时间)

会不会伤汽车的电池

不开汽车发动机可以充几组2000mah的三串锂电?

应该开着汽车发动机充电吗?

用ESKY的(1-4节)平衡充配个点烟器插头就行吗?

网友:
好像要开发动机才行,输出是看电压吧?容量看输出电流大小来判断时间
不过估计这样你的电池费得比较快

网友A:
没问题的,那点锂电充两组汽车的电基本不耗的,才十几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那点锂电充两组汽车的电基本不耗的,才十几瓦

???

我的锂电可是要支持300W的电机哟,可不是省油的灯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

我的锂电可是要支持300W的电机哟,可不是省油的灯呀。

请问支持300W的电机跟充电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支持300W的电机跟充电有什么关系?

关系是我想知道一个普通汽车蓄电池如果点一个三百瓦的灯泡能点多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系是我想知道一个普通汽车蓄电池如果点一个三百瓦的灯泡能点多久呢?

那要看你汽车蓄电池的容量了,
如果只是充3节2000mAH的锂电,加损耗只能算是10瓦左右哦,你的锂电有支持300W的电机能力,只是说明它的内阻小,放电的C数大而已,与充电时消耗的电流不是同一个概念来的。

网友:
一般小车电瓶容量在40AH吧,给电池充电,只看你的充电电流是多少.要是只有1-2A的电流,充个几个小时是不会对车有什么影响的.2000MAH的锂电池你的充电电流不会超过2A,充满电池估计顶多要消耗3AH的容量,如果你的车上电瓶不亏电的话!放掉一半的电量车还是能启动的,这样看来能充满6-7个完全放电的2000MAH电池

网友:
40AH ? 怎么大
我开大灯不到两小时就要推车了。

网友:
大灯一开两个可是有一百多瓦哦,电池能坚持两小时好不错了

网友:
一般小汽车点烟器的保险丝10A的,能用多大的电流W数算一下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