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新买的华科而36#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6-03-23):
我是新手~新买的华科而36#有问题请教?飞了2分钟就撞了墙 旋翼头坏了 浆也坏了 请问有各位老鸟有配件卖的吗?

网友:
是不是在室内飞?新手千万别在室内飞。
注意安全!

网友:
练习模拟器!!

网友:
你说的配件和黑鹰的应该通用吧。

网友A:
同情,请问wxbmw__002 ,你的是什么电?

新手求助:请问,有人说36#普版机基本上飞不起来,因为镍氢电不好,叫配LI电,我是新手,不想多掏钱买LI电,难道他的普版真的这么差吗?(喜欢它的外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求助:请问,有人说36#普版机基本上飞不起来,因为镍氢电不好,叫配LI电,我是新手,不想多掏钱买LI电,难道他的普版真的这么差吗?(喜欢它的外型)

没那事!飞不起来是没调试好,调得不好的机机用什么电池都一样。
调试不是去除双桨那么简单。初学者通常以为螺距越大升力越大,其实正好相反。所以我总对对新手说:螺距小点,再小点。

网友:
多谢palm指点,下决心啦,先买有刷,练的差不多再自己diy无刷,以后还请palm多指教。

网友:
36#经过细心调试可以飞起来--有刷

我买了36号有刷,经过调试可以非起来。主桨距要小。另外平衡杆两个迎角要水平。我刚开始用很久才解决。有买了很多配件。需要可以联系我QQ605227577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