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充电终止电压的确认

楼主(2006-03-23):
各位DX
我有一个专业的充电器,想对氢电和Cd电池组充电.但不知道将充电终止电压设置为多少伏为好.
例如:充4节5号sanyo电池(单节容量2700mA)时,是不是将充电终止电压设为4.8V?

楼主:
前辈们
多指点

网友:
4节的标称电压就是4.8V,充电终止电压应该在5.8V左右吧,不同的充电电流,充电终止电压也不同的.

网友A:
应该是用检测△V来测定电池充满的,当电池电压充到最高值再充电压往下降的时候就是充满了,以前有贴介绍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检测△V来测定电池充满的,当电池电压充到最高值再充电压往下降的时候就是充满了,以前有贴介绍过的。

-△v不是这样解释的,呵呵。
是说,电池在将充满的时候,会出现微小的电压降低现象,但继续充的话,这个现象就消失了。然后电池就开始以发热的形式来耗散多余的能量,利用这个-△v,来判断电池将要充满,而停止或者转变成涓流充电而补足电能。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可能我没有表述清楚。我的问题是:
4节电池在充电器上充电时,除了要在充电器上设置电池种类、充电电流等参数以外,还有一个参数必须设置,就是充电终止电压。我知道一节电池是1。2V,但这是标称电压。我看过以前的贴子,说是充电满后,电压可能在1。4V以上。
那么,我在设置充电器充电终止时,是应该设置成每节1。2V,还是应该设置得略高一些?如果要设置略高一些,应该高多少?
再次地谢谢!

网友:
应该是1.4X4=5.6V

网友:
1.44*4=5.76,就OK

网友:
我用试过用lrp2冲电机对松下公包电,精英电,国产的电池进行充电测试时,发现电池冲满后电压多数是1.46V/节。你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我发过的贴《对松下公包电测试》

网友:
一般楼主提到的那两种电池不用设截止电压吧

网友(2006-04-27):
氢电和镉电一般用-Δ或定时充电,-Δ要高级一些的充电器才有这个功能,检测电压意义不大。没有-Δ功能的充电器只好计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