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请教云浮先生

楼主(2006-03-23):
请问这类整流桥如何从型号看参数:

网友A:
第一个10A
第2个35a
第3个50a

楼主:
谢谢,那耐压呢?

网友A:
好象第一个600伏其于的是1000伏

楼主:
zxy之梦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您啊!

网友B:
对,最高反向电压:
一、600V
二、1000V
三、1000V

楼主:
云浮 ,呵呵,正在忙稳压器呢:)
准备上最大30A/0—30V两路,找到KBPC2010四只,应该是20A1000V,并起来用。
那台点焊机已经可以用了,只是点焊头的材料不好找,那只“大钳子”上的直径18mm的焊
头太能吸收热量,后换了扁铁绞尖,偶尔可以有几个很漂亮的焊点,慢慢再找,腾出时间
做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