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没见过模型飞机 想问问副翼、尾翼和舵机是怎样传动的

楼主(2006-03-23):
新手 没见过模型飞机 很感兴趣,想问问副翼、尾翼、方向舵和舵机是怎样的机械传动的  具体的连接……   我想了好久也没想出来

网友A:
有两种基本的传动方法:推-推方式和拉-拉方式。
在一般的小飞机中推-推方式更常见一些(但也有用拉-拉方式的)。推-推方式采用的是一个推杆。推杆一端联在舵机的舵盘上,另一端段联在操纵面上的舵角上。推杆多用钢杆,碳素纤维,或木杆制作。

拉-拉方式则采用两根软索(多用钢索或凯夫拉(一种复合材料纤维)制成)。

网友:
我喜欢拉拉方式.传动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基本的传动方法:推-推方式和拉-拉方式。
在一般的小飞机中推-推方式更常见一些(但也有用拉-拉方式的)。推-推方式采用的是一个推杆。推杆一端联在舵机的舵盘上,另一端段联在操纵面上的舵角上。推杆 ...

现在很多3A机垂尾都是用钢丝推拉的!练习机上还基本是单推拉的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