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01的中立点(锁尾模式)是53%,奇怪呀!!

楼主(2006-03-23):
遥控器
是新的9X2,陀螺:401
感度接第七通道。
发现一个有趣而奇怪的现象:
通常来说区分锁尾模式和飞锁尾模式的临界点应该是50%,而我的遥控只有调到53以上(含53)才是锁尾状态(401的灯亮),52,51,50均为非锁尾状态(401的灯熄了)
而且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切换感度的开关是遥控器的右上角靠面板的3段开关,而不是AUX2开关??
POSO,1,2分别设置为90,30,80后,拨动AUX2开关,
陀螺仪
的灯长亮,没有变化?
奇怪呀,哪位大大解释一下??

网友A:
第一点可能是你的设备中位有点偏,不多就2个字!这个你上模拟器的时候,可以在模拟器的校正窗口看到具体偏量.中位应该是标准的1.5MS,有时候检测中位的时候会差一点.陀螺的感度应该也是这个情况!下面那个问题估计是你把感度开关设成了AUTO!这样它是按你设定的POSO,1,2值自动对应飞行模式开关的!把那个改成RUDD/DR就可以用左上角的开关控制了,这时候只有POSO,1两个参数.分别可设定大于或小于50的点!

网友A:
不客气哈,是我说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