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吸塑呀?

楼主(2006-03-24):
有没有哪位老大做过吸塑的模型?
吸塑一般用什么材料?
好象听说过PVC可以吸塑,要是用厚一些的PVC可以用来吸塑吗?
用什么来给材料加温呢?要加温到多少度呢?
吸塑用什么来吸?做大一些的舰船模型船体用吸尘器来吸会不会功率了了?
有些要注意的事项吗?
请赐教!

网友A:
你准备又做什么呢?

网友:
我曾在N年前打听过同样的问题,结果一个专家给了我一个这样的答复:“开什么国际玩笑?这种工艺私人能搞得起来?”可能是设备要求太高,就没敢再问,从此断了此念。

网友B:
找广告公司,用吸塑机!

!!!!!!!!!!!!!!!!!!!!!!!!!!!!!!!!!!!!!!!!!!!

网友:
http://new.chinaflyclub.com/bbsxp/ShowPost.asp?id=4924

你自己去看看吧,不需要什么很高级的设备的!

网友:
楼上推荐的帖子太精彩了,谢谢!

网友:
吸塑工艺我知道一点,已经做过许多产品,不复杂.最简单的设备:烘箱.挤压机(带罗杆的可压的架子也可).模具用密度板制作(需要雕刻机),有机玻璃用精料,不要用十几元1公斤的回炉料,OK了!加热温度在160摄氏度左右,看材料厚薄而定.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准备又做什么呢?

大潜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大概是怎么收费呢?

网友:
楼上介绍的文章实在太强了!
有机玻璃是不是比较脆啊,有碰撞情况下容易断裂。谁知道聚碳酸酯透明塑料,比如“Lexan”在什么地方有卖的,是什么状态的,比如板材还是一卷卷的。
蠢蠢欲动啊

网友C:
原来如此!我上了大当了。

楼主:
我问了加工吸塑的地方了
要400元一个平方
贵呀

网友:
to liverpool0,一般加工厂都是开铜模,所以狠贵,我曾经问过,一个mini车壳的模具要4K,而且量少根本不给加工

楼主:
除了 有机玻璃可以吸外

还有什么可以吸的

网友:
还有聚碳酸酯透明塑料,比如“Lexan”,这个是最有名的牌子。

网友:
热塑性塑料都可以。用得最多的是PVC,软化温度范围大,加工性好,价格便宜。聚酯(涤纶)膜也用得不少。

网友(2006-12-18):
引用 网友C:
原来如此!我上了大当了。

 千万不要相信咱们的“赚家”他们只会玩弄文字!

网友:
吸塑机我这就有一台,而且是全新的,我就用过一次.原理很简单,大家DIY也可以做出来.需要一真空泵,还有温控加热装置,我这还有各种花纹PVC吸塑膜.

网友:
我们以前都是用个电热丝炉加个吸尘器改改成可以吸塑的,不过只可以吸厚度在3mm以下的塑料板,材料倒是要求很宽松,abs,亚加力,pvc都干过

网友D(2007-04-08):
简单的很,电炉一只,木模一个,吸尘器一只,压模一只(用角铁焊接),注意速度和温度。我做过很多航空模型的座仓罩,不过你要多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