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检测遥控器,可以吗?

楼主(2006-03-24):
72M控,把收音机打开,调到FM最低,打开控,收音机的显示灯会亮,关控,灯熄灭。我由此判断我的接收机坏,控是好的,请问各高手这样可以吗?谢谢啦!

网友:
可以的,但是前提是你的接收机什么反映都没有.

网友:
借个接收机不更好吗?

网友A:
收音机FM频段不是最少都是80以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FM频段不是最少都是80以上吗?

有些收音机可以有70多的,比如校园广播专用的

网友:
最好是借个接收机来试试比较安全。

网友B:
我常70M的收音机试,还能比较出发射功率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常70M的收音机试,还能比较出发射功率的大小.

是吗?功率在如此近的地方还能用收音机分出来大小?

网友:
厉害啊。。。。。。。。。。。。。。。。。。。。收音机还有这个功能啊。

楼主:
谢谢各位,不过我会去找个接收机试一下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