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雷鸟油门推到80%就会自动断电,为什么啊?

楼主(2006-03-24):
如题,我的雷鸟油门推到80%就会自动断电,为什么啊? 我用的是蓝箭的接收,商城的11.1v的主
电机
和11.1的狸电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
要么电池电不足,要么主旋翼旋转阻力过大。

网友B:
应该是混空快要挂或接触不良!!!

网友C:
晕哦!我的情况一样,新机的混控就要挂了!!

网友D:
这个情况是不是在你升级锂电了以后才发生的啊?雷鸟原厂的混控有的批次对锂电能够直接升级,有的会因为电压过高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