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楼主(2006-03-24):
最近在建材市场看到一种发泡剂。
根杀虫水一样一罐一罐的
喷出来后遇空气就变成泡末塑料
一般是用在建筑或装修上用来填缝及保温的
所以想如果有合适的模具, 是不是就可以自己做机身和机翼了

网友:
请详细道来,有兴趣啊

楼主:
我也是随便看了一眼后来想到的
装修市场和卖小5金的建材店都有的卖

网友A:
自发泡不是问题,问题是模具和如何控制变型或不均匀

网友:
估计要加压、注塑才能成型

网友:
好象不行,注塑对模具要求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发泡不是问题,问题是模具和如何控制变型或不均匀

同意老大的说法!

网友:
先开金属模具,然后加压注入应该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