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机机旋翼头什么结构?

楼主(2006-03-24):
如题,好象是传统的十字盘吧?

网友A:
这个90度的陀螺效应怎么计算啊。看不懂。

楼主:
三桨的拉玛,油动的,好象不是CCPM的,操控精度不知道如何呢

网友B:
这种旋翼头不知道飞起来稳定性和灵活性如何

网友C:
这种旋翼头比较……………………就像8戒
8戒是怎样死的 这种旋翼头的直升机也是这样死的。

网友A:
天棚元帅怎么死了吗?怎么死的?

网友D:
这个好象没有副翼啊,是直接控制单个的桨距吧

网友A:
贝尔式的?????

网友E:
应该很迟钝,不能飞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