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线,倒飞的问题

楼主(2006-03-24):
昨日偶然重拾直机,发现在
模拟器
里面已经可以飞流畅的航线了,对头着路也变的非常的简单。
2年前放弃电直的时候不过只会对尾悬停而已
所以特别想询问各位高手:
1.模拟器里面的航线和真机区别大到什么程度呢?
2.尾锁的陀螺真的不用反复的修正尾巴?
3.倒飞的时候变剧是一下全部变过去(开关),还是可以比例的用一个通道来控制呢?
4.esky的cp2性能如何呢?

网友A:
CP2动作灵活,很容易作出翻滚动作。动作稳定性有点不足,对操作要求可能较大电直高。大桨调整较为麻烦。这是我的一点体会。

网友B:
1.模拟器练的是条件反射,手感还是得上真机熟悉
2.锁尾陀螺仪如GY401,不用不断修正尾巴。
3.倒飞不是用开关直接反过来,是用油门摇杆来控制正反的螺距和油门。
4.没飞过。

楼主:
谢谢楼上2位
请问螺距和油门是怎么互动的呢?

网友B:
遥控器直机模式时油门和螺距是连动的.
3D模式我在450上一般设置为(ff9):
螺距:-9度 到 +9度
油门曲线:100,95,90,9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