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固定翼重心?

楼主(2006-03-24):
如题,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A:
不会算,用手掂掂就好了.

网友B:
看说明书!如没说明书,就按距翼根翼弦前缘三分之一处算(空油箱)。

网友C:
原帖由
XJR-400
于 2006-3-24 18:55 发表
不会算,用手掂掂就好了.
站同!

网友D:
看是什么飞机,一般情况下在前段3分之1处,重心可以稍靠前,稳定性好,但绝对不要靠后

网友E:
飞机上 大约在座舱的 前后,任意找两个点,用绳子掉起来,延绳子 画线,线交叉的地方就是重心

网友F:
有计算重心的软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