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不知道是不是买贵了?

楼主(2006-03-24):
各位大哥,小第买了三款镍氢
电池
,分别是600mah/7.2v 35元 1100mah/7.2v 43元 1100mah/8.4v,50元,价钱是不是贵了呢?包平邮的。。

网友A:
电池的牌子很重要!不同性能参数的电池之间价格差异较大!!你这么泛泛一说,大家很难判断的!

网友B:
镍氢电池充电前要放电吗

网友C:
没放过,我都是直接充的,镍氢电池记忆效应很弱,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D:
1;就你说的价格,可能电池的品质一般。
2:你可以用直流钳表和螺旋桨测速器做个测试,8。4V 1100mah 的电池如果在驱动380马达 7X3直驱的情况下,螺旋桨超过10000转时,电流大于为9A,持续2-3分钟,就是不错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