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电吹风比涡喷还厉害

楼主(2006-03-24):
大家是不是觉得电吹风跟涡喷很相识啊  如果在电吹风里面装个涡轮再加个燃烧室 插上电那不就成了电涡喷了哈哈爽

网友:
呵呵!不如搞个大马力的鼓风机!做一个员柱型的燃烧室!然后在里面喷入雾化后的燃油,用火花塞点燃不就成了喷气引擎了吗?!

网友A:
不可能,电机功率太小了,我试过了

网友:
再加个液化石油气的喷口那可以成了加力的,,!!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电机功率太小了,我试过了

网友(2006-06-03):
不可能,电机功率太小了

网友:
大型喷灯!~~~~~~~~~~~~~~~

网友:
汽油喷灯........

网友:
小型火焰喷射器..

网友B:
试一下打火机的充气瓶,比你的那个都强

网友(2006-07-10):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打火机的充气瓶,比你的那个都强

思路不错,别到最后发现少了手指头就行了!

网友:
手指头没少,桨片是向下飞的,把JJ切掉了

网友(2007-03-12):
小型喷灯,不过想法不错

网友:
吃一公斤洋葱之後你的屁股會比噴射引擎厲害百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是不是觉得电吹风跟涡喷很相识啊  如果在电吹风里面装个涡轮再加个燃烧室 插上电那不就成了电涡喷了哈哈爽

晕!你完全不知道涡喷的原理 涡喷内部要达到很高的压缩比,要不然根本没什么推力的,效率会很低。电吹风的结构根本达不到这个要求,这还是一个小小的要求,还有很多很多问题的。。。。。。。。高科技的东东 哪里是这么容易土法造的!

网友(2007-04-18):
楼主改装一下,发个测试报告

网友:
开玩笑,我听说有人用椰树液汁的瓶来做过,用酒精做燃料.

网友:
 那可乐罐也可以

网友(2007-05-24):
各个都是天才

网友(2007-07-02):
有创意啊

网友(2007-08-08):
用前摇一摇

网友(2008-01-13):
哦```拿来烧猪毛是可以.LZ可以卖给杀猪的

网友:
你们这些人没有学过航空发动机就不要讽刺楼主了!他所说的就是涡扇发动机带加力燃烧的模型。
当然电吹风的功率太弱,没法产生足够的空气流量。现代涡扇发动机风扇涵道提供的推力占整台发动机推力的80%,以至于很多发动机推力指标变为风扇转速。如果在风扇后面喷油,同时控制尾喷口截面积,就是加力燃烧。
当电吹风的转速增大,从几千转变为几万转就有可能提供推力,这就是目前的电动涵道。

网友:
这个办法都有人试过了
这世道:funk:

网友:
想象力满丰富的!

网友(2008-03-14):
无稽之谈

网友(2008-08-20):
其实呢...是个好办法问题是....你的电源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