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自制了一个奖保护器

楼主(2006-03-24):
用一个7060的桨,把浆叶切掉留1CM左右,靠桨根部稍削细。把它拧到铃铛上,六角螺丝可以露出一点,正好可以套上第2个奖,不过梢短了一点,我把奖轴也稍露出一点,正合适,试了一下,很好用。本来想用断奖做的,可是找了半天发现断奖都是齐跟断的,没办法,只好损了一个奖。

网友:
太奢侈了.想想断桨怎么做?简单又省钱哦.

网友:
明天俺也试个,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A:
奢侈啊!!一个新桨好几块啊!!!

网友B:
太奢侈了,不动脑子……断浆浆根打穿一个孔,用两个3mm的螺丝对着上,露在外面的螺杆正好勾皮圈。

网友C:
晕倒啊  这还不如成品了

不过我有个主意啊

桨叶离开根部1~1.5cm的地方划一道缺口,下次就不会齐根断啦!

我很聪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倒啊  这还不如成品了

不过我有个主意啊

桨叶离开根部1~1.5cm的地方划一道缺口,下次就不会齐根断啦!

我很聪明吧!

呵呵,我也这样想过,可是等着断桨还不如先保护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奢侈了,不动脑子……断浆浆根打穿一个孔,用两个3mm的螺丝对着上,露在外面的螺杆正好勾皮圈。

塑料浆轴哪里经得起打了孔再上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奢侈啊!!一个新桨好几块啊!!!

其实我在启迪那买了一个浆保护器,可是不想把螺纹截掉,又感觉拧不紧,所以。。。。

网友(2007-02-06):
先飞等浆断了再做保护器,浪费浪费

网友:
挖坟了

虽然有创意,但是有点馊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浆轴哪里经得起打了孔再上螺丝?

螺丝只用来挂橡皮筋,固定用两头的螺母夹紧.....

网友:
废物再利用 还是好样的  可别浪费哦

网友:
我们那有人拿轮挡做……

网友(2007-09-10):
好办法!

我一定要试试,正好我有个没齐跟断的桨.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几天前试过了!

总体感觉还可以,
但是最后连它本身也牺牲了,断了,这回是从根断的.没有价值了.
可能是奖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