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JABO2尾电机怎么不转啊?

楼主(2006-03-24):
邮购的JABO2今天下午刚到,拆开一试尾
电机
就是不转,是什么原因啊试了机次都一样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啊?谁能告诉我是机机本来就是有问提还是我没有弄好啊?要是机机的问提我就退回去修.哪位前辈能说说怎么办啊!!!感激不尽!!!

网友A:
先用一节普通电池单独给马达供电,如果转,证明马达是好的,机子上的4合一板子坏了。
如果不转,是马达坏了,直接找经销商换新的。

楼主:
以经换了尾电机,但接好以后,一把电池插上,尾电机就开始转,摇控也控制不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再问一下,原尾电机上的铜齿轮怎么拔下来啊???我昨天差点就把原尾电机上的轴拔出来了,可铜齿轮丝毫未动!好像用什么胶粘住了!

网友B:
JABO是个小垃圾,丢掉它。要不你以后更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