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ESKY六通控cppm(106a)能不能用来飞固定翼?能不 ...
急!请问ESKY六通控cppm(106a)能不能用来飞固定翼?能不能调一般模式?

楼主(2006-03-24):
请问ESKY六通控cppm(106a)能不能用来飞固定翼?能不能调一般模式?

楼主:
都不晓得阿?不可能哦?!!!晓得的朋友说一声嘛。拜托了

网友A:
我的华科尔22#E也是六通控cppm,和你问题一样,希望有知道的指导一下.谢谢!
我的华科尔22#E也是六通控cppm,和你问题一样,希望有知道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华科尔如控後有壹行门关,弟7个是普通模式.
ESKY六通控我也有壹个,看来死正!

网友:
我也有我试过,没反映的,但要用他原配的接受就可以名单不知道性能没舍得我的飞机,嘿嘿

网友C:
不行的,他没办法变回普通模式的,所以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