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两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3-24):
这款车床和苏华AB21比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无丝杆。无法加工螺纹!

网友B:
前者:整机轻、噪音相较<,有刷电机无级调速,过载会保护停机,能耗相对小些些
后者:整机重、噪音相较>,单相电机波箱变速,过载皮带能打滑,能耗相对大些些
各家长短无须褒贬,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家用工具设备,根据能力需要做些什么选择

网友B:
原帖由
大晶牙
于 2006-3-24 22:28 发表
无丝杆。无法加工螺纹!
楼主展示图片的这个鸡是可以加工螺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