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 求助..请各位大虾帮帮忙..谢谢..

楼主(2006-03-24):
今天收了个二手的4VF加上狗和光盘

一回到家就安装了..按网上教的方法安装完后.

运行时出现如下图所示的东东

 这是弹出的第一个对话框...有声音...

  这是弹出的第二个.是在关了第一个后出现的..还是有声音.但是没有图像..

   这是弹出的第三个..关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请教各位大虾,这是怎么回事呀....!!!!!!!]

新图来了
大家看看是什么回事

网友:
驱动装了吗???????????????

楼主:
驱动?
什么驱动呀...??

对了..现在有时能进G2有时不能进..但是进去了还是检测不到控..怎么办呀..

网友A:
ppjoy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joy装了吗?

什么东东?

没有装备哦..

反正现在搞的是只能在地上打转..

用控.控制不到..图也有.声音也有.

那个狗和G2是一起从别人那拿来的.

第一次用..不懂呀.

网友B:
设备驱动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驱动装了吗?

今天看了一下午的资料..发现自己好像在确有个东东少装了..

一会下班了回去装..

要是不行再来求救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进来的朋友...

谢谢指点过我的朋友..

                     谢谢@@@!!!!!!!

楼主:
晕死了..搞了半天.

问这设备的主人,他说要在98下用..他以前就是..XP下用不了....

哭死了.

网友:
不会吧,xp下用不了??现在不都在xp下用嘛。

楼主:
就是撒..

我都觉得奇怪了..

可能是我的G2的问题吧.

是不是在XP下玩,要用不同的序列号??我的是配光盘来的..之前人家是在98下玩的.

那个狗也是一起拿过来的.

还有,今天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发现有点奇怪,那个的接线方法完全和论坛里二位高手所写的接线方法不同的.

我都要郁闷死了...今天太晚了..明天下班回来再上那个接线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