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G3里怎么设置教练显示为日本手啊?谢谢!

楼主(2006-03-25):
请问在G3里怎么设置教练显示为日本手啊?默认是欧洲手吧。谢谢!

网友A:
有啥关系????????

楼主:
软件里大师用的是欧洲手,显示也是欧洲手。在G2里可以改日本手,G3怎么改啊?操作可以自定义,但是这个录像里的遥控器显示就不能改了吗?

网友B:
你是什么版本,新的版本可以设置

楼主:
3.00.387版本
新的是多少啊?怎么设置?可以下载升级吗??谢谢!!!

网友B:
3.00.387版本 应该可以的
在菜单 View - Gadgets - Radio Mode (gadget only) 中

楼主:
我试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