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接线

楼主(2006-03-25):
请教各位大大:我想为我的501DX
充电器
装一各接
电池
的充电接线,接头是田宫头,和FUTABA的充电头,不知应该用什么规格的线

楼主:
没人知道?顶

网友A:
有线可以采用硅胶线,没线采用1.0的双绞软线就可以了,就是安装电灯用的那种花线,采用双色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