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舵机检测器

楼主(2006-03-25):
参考的是论坛上的一张电路图,手头只有556,用其中的一个时基电路来代替555,能用,但电位器选择不好,摆动角度不是线性的,有空再换吧,现在不用再把接受拆来拆去的了。

网友A:
这个不错,原理也简单,不过不能检测中位的定位情况吧

网友B:
我买了ESKY的舵机测试器,是单片机做的,线性很好.体积也小,和一个微型接收机差不多大.

网友C:
有原理图吗?我也想DIY一个哦。
yml3p@163.com

网友D:
都可以测试什么啊?

楼主:
只能定性检测舵机和调速器的好坏,能往接收上接的东西都能检测

网友E:
支持DIY!但我能力有限,还是买了个ESKY的舵机测试器,很好用,和一包火柴差不多重,大小比火柴盒还小.可以同时调整两个舵机.最主要是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