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三款无限摄象头哪个好啊?

楼主(2006-03-25):
(无正文)

网友:
都差不多,从技术指标上是第三个相对要远一些,但是不排除商家标示的参数有水分。

网友A(2006-05-30):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7ed93e.jhtml?p=1-31
这个距离够远,1km,差不多是Futaba遥控的极限了。
但是摄像头太烂了,最好换一个CCD的。

呵呵,1000m啊,估计飞机都看不见了。光看屏幕来操作也蛮有意思的。

网友:
摄像头内置式发射器的传送距离都不会很远,像楼主列出的三种类型我都试过,实际上地面也只不过15-30米,隔墙效果会差很多,但在空中距离就大好多。尤其是采用9V电池的那种,不可能有较大的发射功率,要距离够,必须采用发射/摄像分体式的,搭配灵活,就是重量稍高,但如果选择得当,也重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7ed93e.jhtml?p=1-31
这个距离够远,1km,差不多是Futaba遥控的极限了。
但是摄像头太烂了,最好换一个CCD的。
...

三楼所说的发射器在地面上传输也只不过一百来米,在空中我没试过,估计300-500米没事,只是重量太大,发射器有250克!不能用于小型飞机,就算你采用较大的航模搭载,也会大大缩短留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