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有刷版的问题

楼主(2006-03-25):
我新买的36#有刷版的 油门推到最大也不能起飞 是什么原因啊(双奖已经调好了)  望各位老鸟解答下

网友:
我也想买,也是听卖家说有刷版飞不起来,正满世界找答案呢,帮顶

网友:
可能是:
1。螺距没调好,处理方法请查我的老帖。
2。电池过充。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电池问题,原电池肯定不好用(要是用原配冲电的话基本上用不了多少循环就废了),放电电流小。
令外螺距不能太大。用用8T或9T齿看看
这里我说说有刷的问题,其实有刷也需要磨车,新的电机要用小电流转15分钟左右,然后用吹风之类的东西吧碳刷和转子接触部分粉尘吹掉,中油门15分钟,大油门15分钟,都一样处理。这样可以保证碳刷和转子换项片接触细腻和最大接触面,才能发挥有刷的更大效率。
估计你的情况是电机保养不好,或螺距太大也可能是电池问题自己可以找找原因
这里建议一下,有条件还是考虑无刷,耐用,效率高,原配380有刷,用12伏,老化非长快,特别是用10T以上齿在400级电直上。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  我磨车没磨过  螺距调的蛮小的 调大点转速就上不去  问一下 用原装的设备可以上无刷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  我磨车没磨过  螺距调的蛮小的 调大点转速就上不去  问一下 用原装的设备可以上无刷不??

可以,不过得配个无刷调速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呢  用那个450TH外转子可以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呢  用那个450TH外转子可以用不??

那当然没问题,不过有点贵,其实这级别的外传除了贴牌性能不会差多少,可以选差不多的外转内转都行(KV一定在2500-3500就行齿轮8T-16T都行根据KV定,价格还能便宜点。。。。。

楼主:
多谢  受益中

楼主:
今天拆36#主马达上的铜齿  怎么拆也拆不出啊  有哪位大大知道怎么拆的 告诉小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的原配电池几乎飞不了,换了1200MA10C放电的里电稍好一些。
气人的是换了2000MH你里电又不行了,飞2米高
怎么解决啊

螺距肯定没调好,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拆36#主马达上的铜齿  怎么拆也拆不出啊  有哪位大大知道怎么拆的 告诉小第一下

用齿轮顶出器。

网友B:
36号机无论哪个版本,配Li电池或者Ni-MH电池都是可以飞起来的。如果飞不起来,不应该怀疑飞机,应该检讨自己的设置

虽然36号比较差,但是绝对没有到飞不起来那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号机无论哪个版本,配Li电池或者Ni-MH电池都是可以飞起来的。如果飞不起来,不应该怀疑飞机,应该检讨自己的设置

虽然36号比较差,但是绝对没有到飞不起来那么差:)

绝对同意

网友:
我有新款36#/37#机

我有新款36#/37#机,七通道遥控器,独立的电调/接收机/陀螺仪
有意者与我联系13903102045

楼主:
先换个T数小点的试试 我双奖螺距调的基本都没问题了的 今天拆的时候发现主马达的导线断了好多股  明天重新焊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