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爆的LN50014

楼主(2006-03-25):
在大家的帮助下,我终于弄清楚了新买的充电器的功能
昨天晚上先将7年前买的600mACd电池进行试验,经过两个充电-放电循环,电池就已经很劲爆了
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以前自己用稳压电源充电时,是以手来感觉温度变化确认终电结束的。现在很轻松了,充电器会自动地终止充电。并且充电-放电可以做1-5次循环。我要做的,只是将充电器的各个参数设置好后,按一下start,就去看电视。
有一个不明白:前面的贴子都说是当电池温度到了发热的时候就要终止充电,为何充电器自动断电时,电池并不发热?
请DX拍砖

网友:
什么充电器?

网友:
就是上图,好哦的话搞一台

楼主:
图在这里

楼主:
昨天又将火鸟的新电池进行了充电,充电完毕,电池略热。
充满后的电池很劲爆

网友:
多少米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大家的帮助下,我终于弄清楚了新买的充电器的功能
昨天晚上先将7年前买的600mACd电池进行试验,经过两个充电-放电循环,电池就已经很劲爆了
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以前自己用稳压电源充电时,是以手来感觉温度 ...

因为电池冲满后再继续冲电的话,电池的温度会快速上升。用温度到检测电池是否冲满,就是使用了这个原理。
好的冲电机能在电池刚好冲满时停止冲电,因此你的电池不热。只是有点温。
但用于比赛时,要追求更爆的电池性能,会通过调整d-peak的跳停电压,使电池适当过冲,确保电池完全冲满,使用d-peak 为0V的冲电机,冲出来的电池还有可能还末完全冲满,性能不够爆,但电池的寿命就会长一点。对于什么电池使用多少d-peak 电压这也是一门学问,大家也可以发现,顶级的冲电机都可以调整d-peak的电压,而中档的冲电机多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