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机中核问题!

楼主(2006-03-25):
我的36#机因前几天主轴歪了,刚开始不知咋取主轴索性把机架全拆了,主轴敲直后又把机架安好,可问题出来了!先把管螺距的驼机杆臂取下--》机子上电--》所有驼机恢复中位--》把中核调到中间--》再把管螺距的驼机杆臂安上。 PLT微调从中间0往右调是增加,调到右边第二个点(也不知几度),PIT微调调到中间0。然后
遥控器
油门打到最大时,螺距也变了,变到螺距最大变不动时,可管螺距的驼机还吱吱响,觉的有问题但不知为啥???好心的哪位大侠帮帮!!!

网友A:
PLT是调节舵机行程的,PZT是调螺距的,(都是顺时针大)
建议先把舵机瑶臂取下,打开发射和接收 把PLT PZT 旋到12点位置,油门最小,然后把大桨在0度的位置时候把舵机摇臂按上,问题应该解决,其他细节可以慢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