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老师这种角速度传感器能用在您的电路上吗?

楼主(2006-03-25):
关于松下EWTS82陀螺--角速度传感器(Angular Rate Sensor), 该产品是一模拟器件, 很简单地将物体在地球运动时产生轻微的偏转力转化为电平信号; 它是惯性自律导航/行车稳定辅助系统/四驱4WD控制系统/机器人平衡系统/医疗电子手术刀精确稳定/航天,飞行器平衡控制/精密机床位移控制/地震感知/高级电梯平稳/。。。。 等等应用的核心部件!!此款型号为汽车检测方向等专用;全新库存品,一般使用上只保留5个引线脚,此款为7脚,多出两脚可能为特殊用途设计,一般使用可以将其剪掉.包括PANASONIC在内2001年到2005年间8成GPS汽车导航系统[GARMIN游易通GVN50 CN-DV1800T,歌乐产品,KENWOOD产品,国产车载机]都是使用其为自律导航的核心元件;<技术参数:静止输出电压2.5V(+/-0.4V),感应能力:25.0mV/deg./sec;分辨率:0.1deg./sec;工作温度:-40℃--85℃>本产品本店测试过输出正常,加上相应的A/D模/数转换即可使用兼容通用电路.又名角速度传感器;适用与汽车导航,惯性导航,等等用途.

楼主:
怎样上传PDF说明书?

网友:
不就是陀螺仪上的感应器,可能灵敏度还不够高

楼主:
回1991729zen:对,从刘老师的电路图看,灵敏度由运放调节.

楼主:
Low Temperature Operation –40 °C for 72 h
High Temperature Operation +85 °C for 120 h
Thermal Shock
–40 °C to +85 °C for
25 cycles
Heat and Damp Cycling Test
–10 °C to +60 °C at
90 % RH for 5 cycles
Life (Operating Durability) 2 Hz, 1107 cycles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40 °C to +85 °C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5±0.25 V
Zero Point Voltage (–40 °C to +80 °C) 2.5±0.4 V
Sensitivity (–40 °C to +80 °C) 25±2.5 mV/ (° ·s–1)
Frequency Response (7 Hz) > –4 dB
Output Voltage Range 0.3 V to 4.7 V
Output Noise < 10 m Vp-p

楼主: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楼主:
刘老师,我刚才试了一下,3伏时能工作,和您说的一样,输出中点电压1.8V,动态从1.2-2.4V,静下时回中.准备借您的电路DIY,到时可能又要打扰您老了!!!
   以下是我掏来的网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8c6599ab2e3ae.j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刘老师,我刚才试了一下,3伏时能工作,和您说的一样,输出中点电压1.8V,动态从1.2-2.4V,静下时回中.准备借您的电路DIY,到时可能又要打扰您老了!!!
   以下是我掏来的网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 ...

可参考偶改进后的那个电路,(第一次发的电路效果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