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问题

楼主(2006-03-25):
各位人兄;把
发动机
调好后,把
遥控器
油门拉到底,发动机该不该熄火?
舵机
和遥控器应该怎么调,做到飞机在天上不会熄火.也就是保持怠速.谢谢.

网友A:
把微调推一半或全部化油器就不会关死拉.。

网友B:
把风门摇杆关到最小,微调钮最低应熄火,调到中间是低怠速,调到上端是高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