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暴龙的肚子上装电源开关

楼主(2006-03-25):
一直怕主桨会突然疯狂旋转,所以在小暴龙的肚子上装了一个船型开关,打开电源后,我都是用跳的离开小暴龙

网友:
这开关多少安培的?够大吗?

楼主:
250VAC;18A,够

网友A:
楼主,你有过主桨突然疯狂旋转的经历吗?

网友B:
没有这个必要吧,养成好习惯可以完全避免这种问题.这样做不但增加了额外的重量,而且可靠性因为开关而下降,另外这种不密封的开关的触点非常容易失效的,可能会造成其他故障.现在的电调都有保护功能,开机时油门不在最低位置电调不会驱动电机的,我碰到的惟一事故反而是我无意碰到油门自己不知道,打到个小孩子,以后我就用THROTTLE hlod,不飞的时候把油门锁住在0位,现在安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有过主桨突然疯狂旋转的经历吗?

有啊!!!
第一次是带电作业,搬运机子,误触油门,手臂都被擦伤了
第二次是某家公司的#40,原本是试舵,却误按3D开关,原本静止的主轴突然疯狂旋转,幸好是变成负螺距,直机只是黏在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必要吧,养成好习惯可以完全避免这种问题.这样做不但增加了额外的重量,而且可靠性因为开关而下降,另外这种不密封的开关的触点非常容易失效的,可能会造成其他故障.现在的电调都有保护功能,开机时油门不在最 ...

我是将电池与电调都放在前面,因此感觉很麻烦,不如外设开关,开机会很方便
此外,带电装机头罩,心里毛毛的,万一附近也有人用相同频率干扰时,那会没有任何反应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将电池与电调都放在前面,因此感觉很麻烦,不如外设开关,开机会很方便
此外,带电装机头罩,心里毛毛的,万一附近也有人用相同频率干扰时,那会没有任何反应时间

大桨是旋转起来以后,你去碰它,它会伤人

装机头罩时它还未有旋转,你可以用手把它憋住,电机是无法启动的!

网友C:
楼主的小暴是乜配置!我也刚买了个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小暴是乜配置!我也刚买了个空机

是原厂带的电调与马达,E-sky舵机x3,GWS Naro+F H/BBx1

网友D:
其实没有必要吧,我用FF9和PCM1024接收,发射先开,如果油门不在最地点,电调根本不进入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有必要吧,我用FF9和PCM1024接收,发射先开,如果油门不在最地点,电调根本不进入工作状态。

根据莫非定律,该出错的,有一天一定会出错
主要怕同频干扰或误动作,这样有多时间躲开

网友:
不错的做法.好处是相对安全.坏处是怕开关接触不良而导致断电摔机(特别是在振动大的时候),飞机的可靠性有所降低.

网友:
是的哦,可靠性降低了啊。

网友E:
已经试过好多次了.....

不过我最怕的还是怕大浆射出来.虽然没发生过....但还是..怕怕..

网友:
还是要当心啊,当开关闭合的时候就和没装一样了,该注意的还是要注意

网友:
有意思,可是难道不用换电池吗?

网友F:
最好不要装这种开关,这种开关在过大电流时容易坏,而且这种开关好象220V时可过10个电流,12V时应该是5个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不要装这种开关,这种开关在过大电流时容易坏,而且这种开关好象220V时可过10个电流,12V时应该是5个电流,

它规格上写250VAC, 18A耶
我正想换个更可靠的开关,明天去买一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试过好多次了.....

不过我最怕的还是怕大浆射出来.虽然没发生过....但还是..怕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