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婴尾旋翼拉臂改轴承

楼主(2006-03-25):
黑鹰原装的尾旋翼拉臂里是铜套,不太爽

夹在虎钳上打个5.00MM的洞

改成轴承的

拉杆也改成球头的啦

现在相当灵活

网友:
不错!兄弟!帮你顶!我也要改装一下!

网友A:
楼主的轴承好像是带台阶的凸边吧  我也不知怎么叫了  就你用的这种,如果可以的话多少钱,我要,刚后跟其他的货一起给我,对了 。如果可以明天打款。

网友:
才用2*5*2.3的衬垫轴承,用的好!!!

网友:
简单实用!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轴承好像是带台阶的凸边吧  我也不知怎么叫了  就你用的这种,如果可以的话多少钱,我要,刚后跟其他的货一起给我,对了 。如果可以明天打款。

这叫法兰轴承,比较难搞,以前找的,5元/个

网友B:
会不会脱出来,最好用两只,一边一个。这样比较可靠!

网友:
强啊,海哥什么时候回来啊,让俺也一睹你的风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脱出来,最好用两只,一边一个。这样比较可靠!

不会,我选了带大垫片的螺丝,不会掉出来

没有大垫片螺丝的话可以把法兰轴承反过来装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脱出来,最好用两只,一边一个。这样比较可靠!

控制臂太薄,用2个没有空间,一个就足以保证运行的顺畅。轴承脱落除非螺纹滑牙。有螺纹紧固,不一定用大垫圈。
轴承反装反而不好了。

网友:
休斯的东西就是好!一个字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臂太薄,用2个没有空间,一个就足以保证运行的顺畅。轴承脱落除非螺纹滑牙。有螺纹紧固,不一定用大垫圈。
轴承反装反而不好了。

反装为何不好                                    .

网友:
好~~~~~~~~~~~~~

减少阻力,飞起来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