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配套黑鹰,虚心请教。多谢!

楼主(2006-03-26):
准备配套黑鹰,最好能在一个地方配全(当然,如果价格因素也可以多渠道配置)
1、黑鹰普通皮带版空机
2、无刷电机?电调? (品牌、型号)
3、舵机?  (品牌、型号)
4、陀罗仪?  (品牌、型号)
5、电池?  (品牌、型号)
6、FTB 6EXHP发射,R146iP接收
7、其他???

能有参考价格更好!

谢谢!

网友:
你预算多少?有预算才好给你配呀!电直这玩意,钱多有钱多的玩法,钱少有钱少的玩法。

网友:
陀螺用401就行!

网友:
电调用Phoenix-35 (35A)就行。

网友:
陀螺还是用GY401好  电调我觉得好盈的也不错 30A的  价格也不贵

舵机用Hs56吧  速度也不错

楼主:
谢谢大家,肯定过3000吧

网友A:
楼上那样陪肯定过3000千了
舵机辉盛9GX4(45)
发射机6EXHP(799)
接授机飞高(150)
380及内转或外转(200)
好赢或辉胜普通版25A左右(150-200)
驼螺亚拖原装或同级的(450)
还有就是些小东西了
驼螺和舵机可以在好点,要是金属件多的话建议陪PCM原装接受机,这就看你的经济能力了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不过不会差太多,在一家配很难配全了........这是最具性价比的配置....在好的配置也不会高出太多性能了

网友:
电调用好盈的30A性价比比较高。马达用450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基本结果如下,请继续指教:
1、黑鹰普通皮带版空机:                     已确定!                       579元
2、无刷电机?                               待定                              ?
3、无刷电调: 好盈30A?是ESC-25A-GHV1.1?   已确定!                       258?
4、舵机:?辉胜?鸿大?ESKY?               待定                              ?
5、陀罗仪? 401                             已确定!                       800?
6、尾舵机?                                 待定                              ?
7、电池?  (品牌、型号)                   待定(消耗品,便宜为好)          ?
8、FTB 6EXHP发射,R146iP接收                已确定!                       900元
9、其他???                                                                 ?

网友:
飞高的接收强烈建议不要用在直机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那样陪肯定过3000千了
舵机辉盛9GX4(45)
发射机6EXHP(799)
接授机飞高(150)
380及内转或外转(200)
好赢或辉胜普通版25A左右(150-200)
驼螺亚拖原装或同级的(450)
还有就是些小东西了
驼螺和舵机可以在 ...

---------------------------------------
说得对,我的预备配置
1:三个辉盛9克舵机 90RMB
2:台湾telebee陀螺仪 380RMB
3:好盈28A电调:280RMB(买的早,比较贵)
4:ele kv 3000的外传子马达 200RMB
5:ff6 890RMB
6: ele 10C 1900mah 11.1V 133RMB
7:上海模型的黑鹰CCPM 金属皮带版空机 800RMB

网友C:
请问在那里有买黑鹰普通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得对,我的预备配置
1:三个辉盛9克舵机 90RMB
2:台湾telebee陀螺仪 380RMB
3:好盈28A电调:280RMB(买的早,比较贵)
4:ele kv 3000的外传子马达 200RMB
...

:台湾telebee陀螺仪那里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那里有买黑鹰普通版?

http://www..com/Home.htm这就有

网友:
您飞黑鹰的话,我们以后可要多多交流交流啊,看看我的黑鹰

ccpm机身+325碳钎浆+780l内转子无刷+凤凰45A电调

全金属悬翼头(第二代黑鹰金属中联,增加了刹车盘)

网友B:
白菜乐园 ,你的电调是不是太大啦,28A的够吗?

网友E:
不如多花100块买X400啊.

网友:
x400的配件贵呀,如果能有X400的配件替代品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湾telebee陀螺仪那里有卖?

------------------
深圳广成模型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如多花100块买X400啊.

X400好在什么地方?

网友:
乖乖,光401和phoenix-35a就要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菜乐园 ,你的电调是不是太大啦,28A的够吗?

25A的就够了,我原来用的就是亚拓25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