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cupid-1003的进来看看

楼主(2006-03-26):
有跳舵现象,不知道是不是正常,怎么解决呢?是发射机的问题还是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舵机会"卡拉卡拉"的响声?
我的有这种现象,但是关掉控就没了声,怀疑是控的问题
是不是电位器接触点阻值不稳定导致的,高手分析下

楼主:
是啊 有时候浆也这么来一下。。。。。

网友B:
楼主在加—我—模型买的吗?可尽快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