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很!

楼主(2006-03-26):
CCPM的机器,螺距舵机老是跳舵,其他舵机都不会,什么道理啊???

网友:
和副翼的换个位置试试看?

楼主:
换过了,新的也换过了,就是螺距舵机会坏,其他都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PM的机器,螺距舵机老是跳舵,其他舵机都不会,什么道理啊???

CCPM的机器,螺距是由三个舵机共同完成的,那会有单独的螺距舵机?

网友:
估计楼主指的是接螺距通道的那个舵机吧

网友:
或许可以检查是否为干涉?
上个图或更好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PM的机器,螺距是由三个舵机共同完成的,那会有单独的螺距舵机?

就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CCPM的机器,螺距舵机老是跳舵,其他舵机都不会,什么道理啊???

1.如果是SE碳纖版,應該是螺距舵機信號線破皮導致干擾
2.換顆螺距舵机試試
3.訊號線沒整理好所產生的干擾現象,以下提供給你參考!!

楼主:
感谢提供线索,首先,是450XL CCPM,那颗螺距舵机就是指接到螺距通道的舵机,没有干涉,应该没有干扰(和其他舵机的走线基本一致),换个多颗舵机,飞几次就开始有问题,目前看得到的异常只是稍微有点双浆(因为旋翼头摔过,有点变形,没法调得很好)

楼主:
也发现问题的症结了,以前的机器稍稍有点左偏,现在调成稍稍往右偏,坏的就是副翼舵机了!估计是双浆造成的,一个稍稍变形的旋翼头能如此容易的搞坏舵机,看来省这点钱得不偿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