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亚托450XL(CCPM)初飞失败!!!(没砸机)

楼主(2006-03-26):
经过整整一个星期的晚上鏖战,今天下午终于将亚托450完工了,配置如下:450(25A+420),9X2变频+原装接收机,401+4HS56。鸿飞2200×3,亚托4CX从电器。
第一次试飞感觉飞机向前推不动,但可以勉强悬停;
由于以前可以飞油直航线,第二次头脑发热,强行将机机推起5米高,尾巴突然失控,飞机在空中乱窜,坠入花坛的花丛中,砍落鲜花无数,没损失就是木浆的包皮破了点,不敢飞了,回家找问题,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1、CCPM连杆的长度目测不够精确,由于手头没有游标卡尺,所以在安装史都是用卷尺测量的长度,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亚托说明书中的连杆长度是球头中点到中点的长度,球头中点只能目测,根本无法精确,恳求哪位大哥指点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最好能给我一个连杆两端的精确长度?是不是一定要买游标卡尺?
2、尾皮带的松紧度会改变。开始调好了松紧度,并上紧了4个定位螺丝,可2个起落后皮带变的很松?心烦
3、尾舵行程的烦恼。尾舵行程如果是100%,则会打舵到底时卡住,只能跳到50%,401的行程也只能跳到60,但好象这是陀螺的反映会很慢,心烦!!!
4、401+HS56的感度跳到多少才合适的烦恼?尾连杆接到HS56标准十字舵机盘的第几孔较合适?我将感度插到第AUX2通道,锁尾大概跳到多少比较合适??
5、没有人指导,南昌有没有飞亚托450CCPM的兄弟,吱一声!!
心里烦烦烦,但我不会放弃的,各位大大,帮忙呀!
决定停飞3天,寻求答案,整顿心情!!

网友A:
1、CCPM连杆的长度目测不够精确,由于手头没有游标卡尺,所以在安装史都是用卷尺测量的长度,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亚托说明书中的连杆长度是球头中点到中点的长度,球头中点只能目测,根本无法精确,恳求哪位大哥指点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最好能给我一个连杆两端的精确长度?是不是一定要买游标卡尺?

连杆可以使用普通的尺
不过精度会差些最好有游标卡尺
另外旋翼头上的连杆最好两两对称

2、尾皮带的松紧度会改变。开始调好了松紧度,并上紧了4个定位螺丝,可2个起落后皮带变的很松?心烦

新皮带因有张力
其实几个起落会松
建议新的时候可以捎紧点

3、尾舵行程的烦恼。尾舵行程如果是100%,则会打舵到底时卡住,只能跳到50%,401的行程也只能跳到60,但好象这是陀螺的反映会很慢,心烦!!!

舵机摇臂过长
建议你用HS 56里面附带的十字的控制盘
靠近缩摇臂的螺丝的孔这样一般可以将感度开到80-85
行程在100
4、401+HS56的感度跳到多少才合适的烦恼?尾连杆接到HS56标准十字舵机盘的第几孔较合适?我将感度插到第AUX2通道,锁尾大概跳到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
请问最版主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亚托说明书中的连杆长度都是球头中点到中点的长度,这个“中点”如何确定的,我看球头上又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我最想要的是一个从球头一端到另一端的精确长度,是不是可以这样,将说明书中的长度加上球头的直径长度即可?
   如果哪位好心的大哥能够将他现在使用中的几组连杆的精确长度用卡尺卡一下告诉我就再好不过了,说实话,有时候不能全信说明书!!!

网友:
一般都是用目测的
当然能够一个一个量出来肯定更精准
不过估计没有这么多人会有那么多耐心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近缩摇臂的螺丝的孔这样一般可以将感度开到80-85

请问“靠近缩摇臂”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距离最小的一个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最版主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亚托说明书中的连杆长度都是球头中点到中点的长度,这个“中点”如何确定的,我看球头上又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我最想要的是一个从球头一端到另一端的精确长度,是不是可以这样,将说 ...

你用直尺靠着两个球头扣孔的最外的边缘就是球头中点到中点的长度了。

网友:
。。。。。。。。

保证舵机不要插错通道。(3个球头中在导轨中的那个接ELEV,其他2个AILE PICH任意插)。然后调整好正反舵。最后,观察十字盘的前后左右的倾斜状态来(推杆时10字盘前倾,无左右倾斜伴随,同理,打副翼时无前后倾斜伴随)调整连杆长度。各个连杆长度之间的关系可以忽略不计。只要保证每个舵机的摇臂长度一致即可(就是说动作的幅度一致)。CCPM没有您描述的那样复杂。说白了它最终还不是按照你的指令推动10字盘的前后左右倾斜。所以你就是想办法对着这个目标前进就是了。

楼主:
根据我今天的经验,2、6通道不能随意互换,否则十字盘姿态会出问题,调不出正确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