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9x2变频怎么对亚拓进行设置嘛?陀螺仪是用的401

楼主(2006-03-26):
有谁知道9x2变频怎么对亚拓进行设置嘛?陀螺仪是用的401,谢谢了!!

楼主:
没人知道嘛?
///

网友:
你可以找找鸟大的9x对应450的摄制。可参考。

楼主:
帖子的名字叫什么啊?

网友:
变频的没用过~~~~下面是9X的~~我用的是9X2和这个一样

(转帖的)看对你有用否?
很简单,401的感度线接AU2,先开发射机,在GYRO  SENS里选AUTO(自动)再将POS0、1、2分别预设90、20、70。油门混控你不要动它,那是老的陀螺在没有锁尾的状态下才用的要调上下跟轴很麻烦。这点切记,如果你用了,包你炸机。在401预设好了感度之后,接着接收机通电。将飞机悬停(用锁尾,对没有经验的师傅),切换感度开关到一般模式,观察你的飞机是往左还是右偏。这时候再来调你的尾舵连杆的长度(把飞机降下来),直到用一般模式的时候飞机不偏向任何一边的时候,将感度开关再切到锁尾模式,搞定。接着把上面说的POS0、1、2=90、20、70恢复到POS0、1、2=90、80、70,来调整401最合适的感度。如果你的飞机没有出现追综,就不要动它了。出现了就逐渐降低感度,只到追综消失。大功告成。

网友:
我用9X2+GY240

设置是否也可以参考!

楼主:
太感谢qazqaz 了,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