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胶水叫农机胶你知道吗?

楼主(2006-03-26):
有个胶水叫农机胶你知道吗?

网友:
5角一支。有什么问题?

楼主:
可以代替AB胶水吗?怎么样?

网友A:
不是吧,我这里买1元

网友:
农机较是属树脂类的吧。。。。

网友:
也叫金属胶。凝固时间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我这里买1元

一买就十支,5块钱.

网友:
20年前就用过,5角一对
效果不错的,觉得比AB胶好。
凝固时间长,强度才好。502时间很短,是远远比不上农机胶的

网友B:
感觉太脆~~~~~~~~~~

网友C:
这个胶耐高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胶耐高温吗?

网友:
粘发动机座是完全可以D~~~~~~~~~~~~~~~~~~~~~~~~~~

网友:
堵排气管的洞也是可以得

网友:
可以用来做火花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太脆~~~~~~~~~~

对,有同感。

楼主:
粘发动机座是完全可以
???????????????????????????????????

网友:
从字面上(农机)看应该是耐高温,经过向大家核实...........正确!
谢谢!!

网友:
强度还将就,胜在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