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小电直维修记录

楼主(2006-03-26):
炸机 旋翼头球头 502搞定(逢摔必断 哈哈 其他东西保险了), 八字扣挂掉一个 ,拆掉电脑备用光驱位置上的挡板,剧成矩形状,钻孔,然后在修自行车处搞了n个大小不同的钢珠,找一内径查不错的放在略小的孔上,烙铁上电 烫入钢球 水冷取出钢球 修整打磨 合适 高定 上图如下

楼主:
~~~
十字盘,固定叉挂了一边 干脆另一边也kill掉 ,寻一直板塑料据成长条,洛铁上电 将塑料厂条烫成直角 固定好,钻孔,然后中间打孔一排 搞出一条豁口修整成型,然后在原固定叉上打孔,找一螺丝将做好的叉叉上上去 搞定 上图~~~如下:

网友A:
修修补补继续飞,啥时候补到全是补丁了干脆自己做一架

网友B:
楼主真厉害!
这样才是DIY的乐趣

网友C:
pfpf!
这才叫真正的DIY啊

网友D:
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E:
好办法。学习中。

楼主:
~~~~~~
八字扣 的做法 是受了刘老师帖子的启发 搞的~~~~~~~哈哈

网友F:
ESKY小电直的主旋翼头坏了,能修吗?

网友G:
精度不够能飞的好吗?

网友H:
顶,我的8字扣也坏了,正愁没法买呢

网友I:
DIY的乐趣是无穷的

网友J:
只要像楼主一样肯动脑,这架丘比特大部份零件都能修。

楼主:
~~~~
八字扣 的精度 很难控制, 特别是用钢球 烫孔的时候, 所以我都是烫好孔 然后量测,不行就 继续汤孔,合适了才开始修整 定型, 其实做上量三个后 就比较轻车熟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