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改双380电机玩具船金属方向舵,传动轴,金属螺旋桨等

楼主(2006-03-27):
也想改个玩具船,哪里能买到这些东东啊

楼主:
想把海博星的电调,电机,控装上,不知行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把海博星的电调,电机,控装上,不知行不行啊?

可以的,只是海博星这种控的控距太短,100米以内,玩车还行,玩船会经常失控。

楼主:
楼上的,请教能否用我的9X2,配个便宜的接收?什么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把海博星的电调,电机,控装上,不知行不行啊?

应可以,就是电调是否受得了,双380电流也不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请教能否用我的9X2,配个便宜的接收?什么接收

这个控我不熟悉,况且我手上目前只有海博星的,因此不能给你好的建议。

楼主:
听说水冷效果很好,速度很快时,就是不清楚多少速度下才管用,原理也半知半解

楼主:
我的船很小啊,只有60CM长啊,不知道改成双550电机好,还是改成单750电机好啊?

网友:
我都想把一艘玩具船改成比例,长53cm,想用双550或单750电机,有什么好提意

楼主:
楼上的:建议你改成双480电机,比例遥控就可以了,我改成单550电机,用石明德的半浸桨架太重了,速度还不如双380电机呢,换480电机还不要换轴,很方便的,相信电调跟上之后速度应该是可以了

网友:
我的玩具船70CM,现在改装使用单无刷电机,福建老兄的80#吸水陀,晚上再发图给你们看

网友:
我的吸水方向舵

我的吸水方向舵。。。

网友(2006-05-12):
经验啊,我差点按照你这样改了

看起来还是改电机最好 上水冷套或者是换钕磁的电机
加舵机系统+电调系统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建议你改成双480电机,比例遥控就可以了,我改成单550电机,用石明德的半浸桨架太重了,速度还不如双380电机呢,换480电机还不要换轴,很方便的,相信电调跟上之后速度应该是可以了

楼主:
改了你就知道啦

网友:
看过你改骏风的船的帖子 深表同情和敬意

单电机和双电机的,我感觉双电机容易平衡力矩一些,也不需要啥压水板去调整--我猜这个调整一样要损耗动力。
,小改起步吧,
我改过一个双380的恒龙快艇,原来看是15Km/h速度 改后调整重心,还是让船处于半浆状态,速度可以到30了。这个船缺点是过宽,保持半浸浆状态下,前部浸水比较多面积,阻力大
今日搞一条VLVOL 玩具的 准备折腾一下。
建议不用电调,就是机械开关大电流的直接用舵机控制倒车,一定跑得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