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倒飞的问题。

楼主(2006-03-27):
我想设置负螺距,但是找不到在那里,
所以想问问在9x螺距设置中,图中的理解正确嘛?

网友A:
这曲线和你机体实际情况怎么对应是不一定的,你得用螺距规量出来,最好调节连杆长度,让螺距曲线50%时对应实机0度

楼主:
是不是一般来说当油门摇杆量程超过50的时候,主旋翼就是负螺距了呢?

网友A:
超50%是正螺距

网友B:
是滴,应该是正的。。。。。。

楼主:
假设A,B是油门遥杆位置,则:
A所在的位置表示当前为正螺距
B所在的位置表示当前为负螺距
这样对吗?

网友C:
刚好相反

网友D:
去百度搜索“螺距曲线设定”,会找到你想看的图文并茂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