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6-03-27):
小暴龙的舵机,有的推荐用4个HS56的,有的推荐3个HS55+1个HS56的。
那个HS56用在什么地方?用2种舵机不会有问题?

另外,我的控是FF7的固定翼版的, 里面直升机的各种功能都有,但是,油门是有小格子的(不知道那叫啥,飞过固定翼的人应该都知道那玩意儿)
这样能用在电直上面吗? 我担心油门的线性不行啊,跳格。

有人这样用吗?

网友:
可以使用,没有大问题的.

网友:
如果3hs55+hs56的话,56用在尾舵上。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我目前用E-sky x 3 加 MC-100MGBB x1 ,之后想测一下GWS NARO+F HP/BB(高转速0.1s/60,中扭力1.7kgf-cm)与MC-100MGBB(中高转速0.13s/60,大扭力3.2kgf-cm)的锁尾控制响应差异

网友A:
如果前面三个用hs56,那么尾巴用futabu9650才是最好的搭配

网友:
56比55好很多。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不吝赐教。

那么遥控器呢?

我的 固定翼版的遥控器不能非常细微的调整油门, 我担心飞机会悬停不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前面三个用hs56,那么尾巴用futabu9650才是最好的搭配

9650要500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