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筋模型飞机试飞时究竟如何调整?

楼主(2006-03-27):
装配好了“大黄蜂”橡筋动力模型飞机(大约15元一架),可是飞总是飞不好。有一张附带的《试飞中可能出现的故障及调整方法》表,但是看不懂其中的“调整方法”。比如怎么理解“加大------舵角”,哪是“舵角”?等等还有很多。
问题:
有没有相应的“调整方法”的视频?flash?(如果是图片,最好是非常清晰而且容易理解的)
拜托各位专家了!

网友A(2006-04-28):
可能有帮助

1、飞行轨迹:右爬升右盘旋;
2、先给大约10度的右舵,机头的拉力线预定右3度;
3、机翼迎角3度,水平尾翼后掾垫高约2mm,手持试飞,调整到正常滑翔状态;
4、绕紧橡筋到最大动力的2/3,面对正迎风向,然后与正迎风向右夹角约15度,向上约10度,轻轻推出。
记住,橡筋动力模型除了垂直上升之外,千万不要大力投掷出去。
多交流。

网友(2006-06-16):
楼上的说的好,是个行家!
有空加下我的QQ527330811  验证:自由飞

网友(2006-09-30):
回复 网友B:

还有,重心在机翼的50~55%的位置,

网友:
上图中的说明书能不能拍得完整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飞行轨迹:右爬升右盘旋;
2、先给大约10度的右舵,机头的拉力线预定右3度;
3、机翼迎角3度,水平尾翼后掾垫高约2mm,手持试飞,调整到正常滑翔状态;
4、绕紧橡筋到最大动力的2/3,面对正迎风向,然后与 ...

这样出手要完!要有好扭才可以!要不右舵加右拉过大就是右旋坠落!

网友(2006-12-13):
还有一点,飞机的重心大约是在机翼的55%处,一定要调整好.

网友(2007-01-23):
引用 网友C:

这样出手要完!要有好扭才可以!要不右舵加右拉过大就是右旋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