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发图片

楼主(2006-03-27):
(无正文)

网友:
是什么? 接收机?

楼主:
是玩具飞碟的接收!

搞了大半天发不了,请了两位电脑老师才搞定!
效果很烂!本想发图请教老鸟这电路板的输入电源的正负极和电机输出的正负极在哪里,没想到图太模糊了!
这电路板可以做一只可调电机转速的单通道开关试的飞机啊!
我那玩具车的电板烧坏了!这次飞行只靠它了!

网友A:
怎么烧掉了啊?

是不是180电机的电流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了大半天发不了,请了两位电脑老师才搞定!
效果很烂!本想发图请教老鸟这电路板的输入电源的正负极和电机输出的正负极在哪里,没想到图太模糊了!
这电路板可以做一只可调电机转速的单通 ...

还是五段(有些三段)油门的,还有最轻量高效的减速大桨动力组,什么机型啊?距离呢

网友A:
我也想要这种多段油门的控, 从哪儿弄到的啊?

因为这样, 就可以节省一个电调的重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烧掉了啊?

是不是180电机的电流太大了.

我也搞不清楚!
起先是我用7.2V600MAH的电池给它供电,发觉动力强劲但一会三个三极管就烫手.
接着改用7.2V180MAH的电池供电,发觉两个通道坏了,但剩下的还可以控制两个马达转.用天枰测拉力后,用袋装回家,一打开发现断了几条电线,晕!
凭印象焊上去后发觉电机不转,用电池依次接了几条线后都不转.
完了!其中也将电机的输出极用成电源的输入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五段(有些三段)油门的,还有最轻量高效的减速大桨动力组,什么机型啊?距离呢

我看发射板是有五条线路的,该是五段的,动力组我有看过,印象模糊,好象有一个很大的黄色的桨,飞碟的外壳是半圆的叶片状的泡沫!一按发射机飞碟就旋转上升,通过枪式发射机的控制可以让它转快慢,从而达到上升和下降或悬停的效果,可惜是单通的!遥控距离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要这种多段油门的控, 从哪儿弄到的啊?

因为这样, 就可以节省一个电调的重量了.

我的是一个朋友送的.
启迪好象有!嘻嘻~~揭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