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筋模型飞机试飞时究竟如何调整?

楼主(2006-03-27):
怎么理解“加大------舵角”,哪是“舵角”?
问题:
有没有相应的“调整方法”的视频?flash?(如果是图片,最好是非常清晰而且容易理解的)
拜托各位专家了!

网友A:
如果重心位置没有大问题, 桨与橡筋的安装都正常. 估计不会有太大问题吧.

楼主的"飞不好", 是什么现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重心位置没有大问题, 桨与橡筋的安装都正常. 估计不会有太大问题吧.

楼主的"飞不好", 是什么现象啊?

谢谢!
我要教学生,得研究得彻底一些,包括专业术语。
自己以前不是学这个的。领导叫我搞这个。

网友:
老师啊,致敬!!!!!
多想想就好了,空气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要教学生,得研究得彻底一些,包括专业术语。
自己以前不是学这个的。领导叫我搞这个。

哇!!!相当是领导喊你玩模型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重心位置没有大问题, 桨与橡筋的安装都正常. 估计不会有太大问题吧.

楼主的"飞不好", 是什么现象啊?

“加大------舵角”能否给个示意图啊?

网友:
就是把尾翼后半部分的那个片片, 往外拨动大一些啊.

网友A:
强烈要求楼主上橡筋飞机的图.

最好有整体的, 也有各部分的细节图. 这样看着图好说一些.

网友:
同行啊!楼主在哪里教学?

网友B:
这种"需求"论坛帮不上百中之一,啃书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需求"论坛帮不上百中之一,啃书去吧

帮我推荐几本系统些的书吧, 我目前的尝试都没有理论支持, 不知道如何下手.

只有几本《航空模型》杂志,那上面都是零零星星的。
还有一本《大学物理》,基本上没有什么用。

网友B:
天哪,我还以为那些工具书你K完了,先把5irc上那几本吃下去再做飞机也不迟啊

网友:
既然是要当老师,最好先买本系统的书看看,或者去5IRC把航空模型分册下载来看看,千万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哪,我还以为那些工具书你K完了,先把5irc上那几本吃下去再做飞机也不迟啊

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要求楼主上橡筋飞机的图.

最好有整体的, 也有各部分的细节图. 这样看着图好说一些.

首先感谢各位专家指点:
1、我在浙江一个偏僻、不通火车的县城里教书,没有书籍和教材(书店都跑遍了)
2、“去5IRC把航空模型分册下载来看看”的“5irc”是不是指“www.5irc.com”这个网址?
3、见我的主题中的附件图:如果飞行情况是——动力初始阶段直飞,相应的调整方法应该是“加大垂直尾翼调整片舵角”。
A、这个“垂直尾翼调整片”是下图的红色部分吗?
B、如果是,具体怎么样调整?即如何“加大------舵角”。请图示说明
再请各位专家指点!

网友:
我个人理解红角部分即垂尾的舵, 加大舵机, 可能是用小刀把红色部分的上、下连接处切开,然后,在不弄断的情况下。
把红色部分向左或者向左拨动。

尾翼部分也是,需要先把连接处的泡沫塑料切开。

副翼也是,这样,个人感觉只在飞行姿态很差的时候,才需要调整副翼。

网友C:
这个问题太大了,不具体。建议楼主先试试,多试飞。

网友:
个人看法:

如果开始飞行时不是以一个大角度稳定爬升。
1 若开始时平飞或者小角度下坠,极有可能是出手角度不对,可以尝试机头略向下,轻轻投出。如果都是正确的,那么就是重心靠前了。我感觉橡筋动力飞机,很难会把重心弄的那么靠前。万一此情况发生,就在尾翼加配重啦。
2 如果轻轻投出,飞机以一个很大的角度爬升,翻一个跟头坠下或者波状飞行,就是重心太靠后了。我就经常把重心弄的太靠后了,这时,想办法把机尾切掉一些,让重心前移即可。实在不好办,就在机头下方加铁钉之类的配重。
3 如果左倾或者右倾,请检查桨的转动是否正常。桨是紧粘着一个白色(我猜是白色的,因为你没有发图看)圆筒上的,那个白筒是插在机身泡沫塑料上的,试着用小刀一点点切掉机头的泡沫(0.5mm左右),使那个塑料白筒角度略微变化。这样调整拉力线。可减少左倾与右倾。

一般好像不需要调整尾翼的,好像调尾翼容易使飞行性能恶化,不过,可能是因为我调整的角度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太大了,不具体。建议楼主先试试,多试飞。

现仅仅请教#15的问题。谢谢!

网友:
在主翼后面不是也有几个切片吧。

如果,让左边的两个切片向上翘,右边的向下翘。出手时略向上投出,那个飞机会翻滚的。呵呵,我几年前试过,挺好玩儿的。
不过,那样太暴力了,飞几次下来,机翼就会被摔得不行了.

看楼主的贴子,弄得我真想玩儿橡筋动力飞机.
可是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支持住橡筋,我弄不到木条.只有KT板之类的.

网友:
如果要真正理解,还是先买一本《航空模型基础知识》先研究研究。或者《航空模型分册》一书。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谢谢了!!!

网友A:
请楼主帮个忙. 帮我测一下您那儿的橡筋飞机, 好做个参考.

1螺旋桨直径多少?(我这里只有15CM直径的桨)
2机翼翼展多少?(网上能搜到大黄蜂的图,但不知道具体尺寸)
3试一试绕好橡筋后,让飞机60度大角度向上飞.看一看能不能爬升.(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动力有多大,做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帮个忙. 帮我测一下您那儿的橡筋飞机, 好做个参考.

1螺旋桨直径多少?(我这里只有15CM直径的桨)
2机翼翼展多少?(网上能搜到大黄蜂的图,但不知道具体尺寸)
3试一试绕好橡筋后,让飞机60 ...

你怎么不早说?昨天白天它还在我手上,现在被小孩弄丢了。
不过说明书还在。见图。英语我太糟糕,不翻译了。

网友D:
所谓加大舵角,就是把垂直尾翼(控制飞行方向)或水平尾翼(控制飞行时的姿态:俯,仰)的后端(可左右或上下摆动部分)固定在一个角度(此角度是指:可摆动部分与尾翼固定部分所成角度)

网友:
另外,其实这种橡筋飞机是比较容易调整的,建议楼主多多飞几次,多调整,一定会马上明白的。友不知道的地方,再上坛子来问,大家会帮助你的。祝你的教学取得成功!!内心里觉得真的很好啊,我小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谁来教我弄模型。现在的孩子真是幸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加大舵角,就是把垂直尾翼(控制飞行方向)或水平尾翼(控制飞行时的姿态:俯,仰)的后端(可左右或上下摆动部分)固定在一个角度(此角度是指:可摆动部分与尾翼固定部分所成角度)

万分感谢!

网友:
是啊,路都是自己摸索走出来的,小时候条件不具备,只有兴趣和热情,但只要不断进取,总会成功的,祝福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专家指点:
1、我在浙江一个偏僻、不通火车的县城里教书,没有书籍和教材(书店都跑遍了)
2、“去5IRC把航空模型分册下载来看看”的“5irc”是不是指“www.5irc.com”这个网址?
3、 ...

请问您是哪里的?这里浙江朋友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是哪里的?这里浙江朋友很多啊。

浙江宁波慈溪的学校

网友:
我知道的几个浙江的:猫,宁波模友,没了

网友E:
楼主看看这些书,可能有用。

http://www.dangdang.com/product_ ... ?product_id=8914413

第一章 纸模型飞机
第一节 飞旋的纸片
第二节 纸飞镖
第三节 纸模型飞机
思考与练习
第二章 甩动线控模型飞机
第一节 单线控制的模型飞机
第二节 双线甩动线控模型飞机
第三节 线控模型飞机操纵要领
第四节 线控模型飞机竞赛规则
思考与练习
第三章 小型板子风筝
第一节 制作一只小型板子风筝
第二节 放飞
第三节 比赛和游戏
思考与练习
第四章 手掷模型滑翔机
第一节 制作一架手掷模型滑翔机
第二节 试飞与调整
第三节 比赛和游戏
第四节 活动的延伸
思考与练习
第五章 弹射模型滑翔机
第一节 制作一架弹射模型滑翔机
第二节 调整方法
第三节 弹射模型滑翔机的比赛
第四节 活动的延伸
思考与练习
第六章 橡筋模型直升机
第一节 制作一架橡筋模型直升机
第二节 制作小蝴蝶形橡筋模型直升机
第三节 试飞与调整
第四节 比赛和游戏
第五节 活动的延伸
思考与练习
第七章 初级橡筋模型飞机
第八章 室内模型飞机
第九章 一级牵引模型滑翔机
第十章 电动自由飞模型飞机
第十一章 伞、带降模型火jian
第十二章 火jian推进模型滑翔机
第十三章 电动线操纵模型飞机
第十四章 一级线操纵特技模型飞机
第十五章 软弹射遥控模型滑翔机
第十六章 遥控火jian推进模型滑翔机
第十七章 遥控电动模型飞机
第十八章 初级遥控特技模型飞机
第十九章 模型飞机飞行原理问答

http://www.dangdang.com/product_ ... &from=P-2029182

前言
(资料:飞行史概要)
第一章 风筝
第一节 折纸风筝
第二节 簸箕风筝
第三节 菱形风筝
第四节 小鸟风筝
第五节 简形风筝
(资料:古老的风筝)
第二章 简易模型飞机
第一节 纸模型飞机
第二节 吹塑纸弹射模型飞机
第三节 手掷模型飞机
(资料:雅典戴达罗斯的传奇故事)
第三章 自由飞模型飞机
第一节 初级牵引模型滑翔机
第二节 初级橡筋动力模型飞机
第三节 室内橡筋动力模型飞机
第四节 内燃机竞时模型飞机
第五节 电动自由飞模型飞机
(资料:奥托·李林达尔)
第四章 初级教练线操纵模型飞机
第一节 初级教练线操纵模型飞机
第二节 电动线操纵模型飞机
(资料:莱特史弟的不朽功绩)
第五章 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
第一节 无线电遥控设备的使用方法
第二节 无线电遥控滑翔模型飞机
第三节 电动无线电遥探模型飞机
(资料: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冯如)
第六章 其他航空模型
第一节 热气球
第二节 火jian模型
第三节 水火jian
第四节 扑翼模型飞机
第五节 伞翼模型飞机
第六节 气压动力滑翔机
第七节 简明直升模型飞机
第八节 共轴式直升模型飞机
(资料:蒙哥尔费兄弟发明的第一个热气球)
第七章 航空模型基础知识
第一节 模型飞机的结构
第二节 模型飞机的飞行原理
第三节 模型飞机的图纸
第四节 模型飞机的制作工艺
(资料:新型材料)
附 供折叠放飞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加大舵角,就是把垂直尾翼(控制飞行方向)或水平尾翼(控制飞行时的姿态:俯,仰)的后端(可左右或上下摆动部分)固定在一个角度(此角度是指:可摆动部分与尾翼固定部分所成角度)

加大舵角即调整好垂直尾翼方向舵舵角之后,是否要固定好这个方向舵?比如用胶水固定等等,我担心它回到以前的状态。
请专家指点!谢谢!

网友D:
在此生命,本人并非专家。具体以在站内短信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看这些书,可能有用。

http://www.dangdang.com/product_ ... ?product_id=8914413

第一章 纸模型飞机
第一节 飞旋的纸片
第二节 纸飞镖
第三节 纸模型飞机
思考 ...

多谢!非常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此生命,本人并非专家。具体以在站内短信回复。

非常感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