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 接收机元件

楼主(2006-03-27):
我的三和的RX-515接受机摔坏了 进检测 陶瓷滤波坏了(摇的时候有声音)  原配型号是ULF-P6J2  5个脚的
到电子商场去看了下  找不到 5脚的滤波器  连3脚的滤波也只有465KHZ的 。 455KHZ的只有2脚的

那个高手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啊  三和的接收太贵了 买不起呀 微接买过蓝箭的 地面距离只有100米多点 不太够用(VG400 发射机)

那位有5脚的陶瓷滤波也发话啊

网友A:
我购买了飞高PPM 6通道35MHz接收机用于配三和RD60006通道35MHz遥控器使用,晶体用飞高的一对68号或三和的一对70号都不行,接收机无接受信号,电机及舵机无反应,楼主不知你的蓝箭是如何配起来的?你的是什么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购买了飞高PPM 6通道35MHz接收机用于配三和RD60006通道35MHz遥控器使用,晶体用飞高的一对68号或三和的一对70号都不行,接收机无接受信号,电机及舵机无反应,楼主不知你的蓝箭是如何配起来的?你的是什么频率?

蓝箭的接收机用的是自己的专用晶体 (我买的是40。675M专用晶体)     发射机用的是原配的40。675M的

我还有飞高兼容JR的发射晶体 40。670M 的    蓝箭接收机用专用40。670M的晶体 也可以用 (还没拉过距离)

网友:
找旧的寻呼机<BB机>上有!!!!

找旧的寻呼机<BB机>上有!!!!

网友:
你需要的是455的滤波,型号CF455H,LTW455H都可以,牌子太多了,要H型的!满满找太容易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