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XX60号机怎么样?

楼主(2006-03-27):
全金属机架,做工挺精细,连杆都采用求头连接,看上去不错呦!哪位试过,说说看!

网友A:
还是建议你先上36#机比较好!因为60#是CCPM的斜盘控制,用它原厂的控你会调整比较困难!而36#是传统的十字倾斜盘控制,对新手来说比较容易理解和调整而且调整没那么复杂!要是你能买到二手的亚托450空机自己来配设备就最好不过了……!你要是想知道更多的话就星期六日到二沙岛问一下广州的模友会比较清楚一点,在他们的指导下你也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